ret = RegQueryValueEx(hKEY,TEXT("Name"),0,1,(PBY ...

楼主(2009-04-23):
ret = RegQueryValueEx(hKEY,TEXT("Name"),0,1,(PBYTE)&dwReg,MAX_PATH);这样用对吗?我想
ret = RegQueryValueEx(hKEY,TEXT("Name"),0,1,(PBYTE)&dwReg,MAX_PATH);这样用对吗?我想从注册表中取了个字符串
注册表
字符串

网友A:
ret = RegQueryValueEx(hKEY,TEXT("Name"),NULL,NULL,(PBYTE)&dwReg,MAX_PATH);
第三个参数设为NULL吧。
第四个参数要传一个DWORD的指针,是作为输出参数因此你不能设为1的,一般都把它设为NULL就好了。

网友B:
关于RegQueryValueEx操作问题
LPBYTE dwValue;
DWORD dwLength = sizeof(DWORD);
if (RegQueryValueEx(hKEY, _T("NameState"), NULL, (LPDWORD)REG_SZ, (PBYTE)&dwValue, &dwLength) == ERROR_SUCCESS)
{
int a4 = 435;
}
返回值为ERROR_SUCCESS,为什么取不到数据dwValue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