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后IE上不了网

楼主:
CE6下,这个工程原来是用在AT9261上的,后来换了一下BSP就用在AT9263上了,工程本身没加减任何组件,只是更改了BSP。

现在的问题是,用这个工程编出来的镜像用在AT9261的板子上能正常通过GPRS模块拨号,并通过IE上网;在AT9263的板子上能正常拨号,看了一下也正常获取了IP和网关,但用IE怎么也打不开页面,仔细看了一下,在IE试图连接页面的时候,GPRS模块的工作LED并没有闪。

两块板子上的系统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BSP,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我看了IE的设置,确实是使用了GPRS的拨号连接。

GPRS模块是华为的GTM900,串口通过FT232转成了USB。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过,但现在只记得一种情形了,就是你的连接的配置里面的属性不对,好象要改一下,具体的真得忘记了。还有几种情况,想不起来了。

网友A:
看这个http://fpcfjf.blog.163.com/blog/static/5546979320091124104627282/

网友:
嗯嗯,谢谢ls的,我晚上回去再仔细确认一下。

网友:
串口性能不好,mayb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fpcfjf.blog.163.com/blog/static/5546979320091124104627282/

可试着把自带的默认拨号程序禁止掉。?这个是指哪个?

网友:
好了,确定了,是昨晚打瞌睡把设置搞错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