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改了EBOOT后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我就在EBOOT的OEMPlatformInit函数中增加了对一个GPIO的设置,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提示如下。
好像是改变了分区表,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4 Built Nov 20 2009 14:01:11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1.8 for the Marvell ZYLONITE Development Platform Built Nov 23 2009
[FMD]: FMD_INIT; pActive=Eboot BP_Init()
[FMD]: DFC operation mode: ECC_en: 1, Spare_en:1, DMA_en:0, Intr_en:0, CLKGating_en:1
[FMD]: Find Nand Flash Chipid: 0xb12c
[FMD]: [FMD_Init] to Init Intterrupt Mode!
[FMD]: to init Relocation Table
[FetchRelocTable] Sector is 63
break 1
Error 2
ERROR: D:\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SOC\pxa310_mrvl_v1\FMD\.\fmd.c line 152: [FMD]: Failed to find Relocation Table.
ERROR: D:\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SOC\pxa310_mrvl_v1\FMD\.\fmd.c line 164: [FMD]:  System halted.

网友:
先把GPIO控制那部分代码去掉再试试,确定是否真的是因为GPIO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是否你把FLASH等寄存器设置的值也改了?

网友:
OEMPlatformInit函数中增加了对一个GPIO的设置 代码贴出来

网友:
如下,红色部分是改动的。
这部分怎么导致FLASH有问题?

BOOL OEMPlatformInit(void)
{
    UINT32 AutoBootDelay = 0;
    UINT32 StartTime, CurrTime, PrevTime;
    UINT32 Selection;
    static BSP_ARGS oldBSPArgs;
   volatile UINT32 *g_pMFP;
    volatile UINT32 *g_pGPIO;

        g_pMFP    = OALPAtoVA(MONAHANS_BASE_REG_PA_MFP, FALSE);
        g_pGPIO   = OALPAtoVA(MONAHANS_BASE_REG_PA_GPIO, FALSE);

        //// Turn on back light GPIO20
        *(UINT32*)((UINT32)g_pMFP +0x2C0) &= 0xFFFFFFF8;
        *(UINT32*)((UINT32)g_pGPIO+0x0C)|=(1<<20);   //GPDR0
        *(UINT32*)((UINT32)g_pGPIO+0x24)|=(1<<20);   //GPCR0

    KITLOutputDebugString("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d.%d for the Marvell %s Development Platform Built %s\r\n",
                          EBOOT_VERSION_MAJOR, EBOOT_VERSION_MINOR, BSP_DEVICE_PREFIX, __DATE__);

    memset((LPVOID) g_pBSPArgs, 0, sizeof(BSP_ARGS));

        // BP_Init() will invoke FMD_Init().
    if (!BP_Init((LPBYTE)BPbuf, BPBUF_SIZE, L"Eboot BP_Init()", NULL, NULL))
        {
        // Load default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
        KITLOutputDebugString("FATAL ERROR: Flash or BootParti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 loading bootloader defaults...\r\n");
        ResetDefaultBSPCFG(g_pBSPArgs);
        }
        else
    {
        // Get flash info
        if (FMD_GetInfo(&g_FlashInfo) == FALSE)
        {
            KITLOutputDebugString("FATAL ERROR: OEMDebugInit: FMD_GetInfo call failed!\r\n");
            ResetDefaultBSPCFG(g_pBSPArgs);
        }
        else
        {
            // Load the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from flash (menu settings).
            //
            LoadEBSPCFG(g_pBSPArgs);
        }
    }

网友:
先去掉试下吧

网友A:
这个:Failed to find Relocation Table. 不是分区表。
RelocTable,也就是Bad Block Table应该在Block0里。
我这里BBT损坏的话,连OBM都跑不完,更别说进Eboot了。
重新烧程序吧。

网友:
BBT是在烧写完EBOOT后烧写,还是之前?

引用 网友A:
这个:Failed to find Relocation Table. 不是分区表。
RelocTable,也就是Bad Block Table应该在Block0里。
我这里BBT损坏的话,连OBM都跑不完,更别说进Eboot了。
重新烧程序吧。

网友:
看你的帖子是在用310,我不知道310是什么结构,用什么烧写。我只会用XDB烧写320的OBM/EBOOT。XDB烧写空的flash时,要先初始化BBT,如果BBT损坏,就要resest BBT后再写。不然XDB也有提示烧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