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Net CF安装后 断电就丢失了。怎么办?
战国吴起
战国吴起

网友A(2009-04-27):
.Net CF安装后 断电就丢失了。怎么办?
我在Wince5.0上写了一个基于.Net cf的程序,因为.Net CF是安装在\Windows下面的。断电后或是冷启动后就丢失了。怎么办啊?
安装
windows
程序

网友B:
把。NET CF打包进去啊

网友C:
饿……咱把cf装卡上的……

网友D:
怎么打包进去?

网友E:
事情是这样的。在装.net cf的时候,我选择是安装在存储卡的路径,但是还是有很多文件是在装在\windows下面的。
断电后,程序是可以正常的启动的,但是和预期的结果不一样,重新安装一下.net cf包后就运行正确了。
我也觉得奇怪,我安装的一个“汉王输入法”,这个程序在断电后一直都在,不会丢失,而其它的程序就会丢失。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是不是要进行什么设置之类的

网友F:
给platform builder5.0 打个补丁,在定制镜像的时候把.net cf 打包进去,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