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我的代码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这段代码是检测4*4的矩阵键盘,我使用的是反转法,然后查表得到具体的key_number,当按下键盘时,LED上显示的是对应的数字(说明查表成功了),可是问题是,我一松手,LED就显示为0了,这是为什么呢??

;
; press 4*4 key and display number(0 - F) in the led
;
;
KEY_ENCOD_NUMBER  EQU     30H     ;save the encoding key number
KEY_NUMBER        EQU     31H     ;保存实际的key number(0-F)

    org     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 #50h
    mov     KEY_NUMBER,  #00h

    setb    p2.7         ;6个数码管同时显示
    mov     P0, #0f0h    ;打开所有片选
    clr     p2.7

    mov     p0, #0ffh    ;防止出现干扰

loop:

    acall   KeyProc

    acall   display
    sjmp    DELAY5

    sjmp    loop

KeyProc:
    acall   CheckKey
    cjne    a,  #0f0h, onekey
    ret

;There is one key is pressed
onekey:
    acall   DELAY5  ;delay 10ms
    acall   DELAY5

    acall   CheckKey
    cjne    a,  #0f0h, key1 ;ensure if the key is pressed
    ret
key1:
    mov     r1, a       ;保存垂直方向的数据
    mov     p3, #0fh    ;反转检查水平方向的数据
    mov     a,  p3
    anl     a,  #0fh

    cjne    a,  #0fh, key2

wait:                   ;等待key 释放后才返回
    mov     p3, #0fh
    mov     a,  p3
    cjne    a,  #0fh, wait
    ret

key2:
    orl     a,  r1      ;将两次数据合并,下面开始查表,也可以直接比较得到key number
    MOV     KEY_ENCOD_NUMBER, a

    mov     dptr, #1520h
    mov     r0, #0ffh   ;查表的偏移量

Lp:                     ;双重循环
    inc     r0
    cjne    r0, #0fh, cmp   ;循环16次

    ret
cmp:
    mov     a,  r0
    movc    a,  @a+dptr
    ;inc     r0
    cjne    a,  KEY_ENCOD_NUMBER, Lp

    mov     KEY_NUMBER, r0     ;找到对应的number,保存在31h中
    ret

;;check if a key is pressed
CheckKey:
    mov     p3, #0f0h
    mov     a,  p3
    anl     a,  #0f0h
    ret

;;display the key number
display:
    setb    p2.6        ;送段选信号
    mov     a, KEY_NUMBER
    mov     dptr, #1500h
    movc    a, @a+dptr

    mov     p0, a
    clr     p2.6
    ret

DELAY5:
    MOV     R7, #100     ;Delay1ms: 2+2*100+2*100*X+2 = 5000
D1: MOV     R6, #24
    DJNZ    R6, $
    DJNZ    R7, D1       ;Loop for 250 times
    RET

DELAY1:
    MOV     R7, #100     ;Delay1ms: 2+2*100+2*100*X+2 = 1000
D2: MOV     R6, #4
    DJNZ    R6, $
    DJNZ    R7, D2       ;Loop for 250 times
    RET

org 1500H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DB  77H, 7CH, 39H, 5EH, 79H, 71H

org 1520H           ;look up in the table and find the key number
    DB  0EEH, 0DEH, 0BEH, 7EH, 0EDH, 0DDH, 0BDH, 7DH
    DB  0EBH, 0DBH, 0BBH, 7BH, 0E7H, 0D7H, 0B7H, 77H
    end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是定时扫瞄吧?

你没有建立一个你合适的更新显示的机制

现在你用的应该是扫到按键就更新,所以没按键的时候会变

你应该用的显示机制是:有按键就更新显示,无按键时不更新显示

办法先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是定时扫瞄吧?

你没有建立一个你合适的更新显示的机制

现在你用的应该是扫到按键就更新,所以没按键的时候会变

你应该用的显示机制是:有按键就更新显示,无按键时不更新显示

办法先自己想

你应该用的显示机制是:有按键就更新显示,无按键时不更新显示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啊,但有按键的时候就更新 KEY_NUMBER 地址中的内容
无按键时就读取KEY_NUMBER 地址中的内容
我感觉我逻辑上是对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有点长,俺习惯C.

网友:
acall  KeyProc

    acall  display
    sjmp    DELAY5

    sjmp    loop
问题已经找到
sjmp    DELAY5   =》 acall   DELA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