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DD/PDD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对MS的MDD/PDD不是很清楚,既然是分层驱动,有没有MDD层的那些接口定义,以及与PDD的接口定义,那些接口是在哪里定义好的,有没有手册?请各位指点。

网友:
MDD层代码在PUBLIC下,PDD层在BSP中(PUBLIC中可能会有范例)。

网友:
MDD/PDD层的接口都在PB的帮助文档中有定义和说明,或者MSDN也有

网友:
MDD层代码一般就是MS给写好的有的也不怎么公开
PDD层代码接口函数都定义好的需要做的就是给里面的添加代码

网友A:
MDD到OS间的接口 就是我们所说的driver和OS的接口,
PDD是PDD层代码和MDD层代码间的接口!  MDD层只负责完成driver与OS得交互,他吧与硬件相关的代码留作接口让PDD层来实现,
所以 如果要用MDD+PDD类型,就看MDD代码里面是怎么定义接口的

网友:
看看一看 串口驱动,典型的PDD+MDD 分体驱动。

网友:
大侠概括正解啊,反正微软尽量把不涉及具体平台的部分都放在了MDD上完成
引用 网友A:
MDD到OS间的接口 就是我们所说的driver和OS的接口,
PDD是PDD层代码和MDD层代码间的接口!? MDD层只负责完成driver与OS得交互,他吧与硬件相关的代码留作接口让PDD层来实现,
所以 如果要用MDD+PDD类型,就看MDD代码里面是怎么定义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