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中断问题

楼主:
用实时时钟模块的时间片中断INT_TICK,在main中先初始化,要打开INTMASK的中断屏蔽位,程序运行到rINTMSK&=(~(1<<8));就停住了,,不知道为啥呢,这个语句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新手很郁闷。
RTC_CLKINIT()函数如下
{
         rSRCPND=(1<<8);//+(1<<30);
         Led_Display(1);
        rINTPND=(1<<8);//+(1<<30);
        dely(800);
        Led_Display(2);
        //pISR_RTC=(int)isr_clkalm;
        pISR_TICK=(int)isr_tick;
        rRTCCON=1<<0;
        dely(800);
        Led_Display(3);
        dely(800);
        Led_Display(4);
        dely(800);
        //rRTCALM=1;
        rINTMOD=0;
        for(j=1;j<5;j++)
           {
                   data = 4;
                   while(data)
                   {

                           Led_Display(data);//rGPBDAT = (data<<5);
                           dely(500);
                           data--;
                   }
        }

        rTICNT=(127<<0)+(1<<7);
        Led_Display(2);
        dely(800);
                for(j=1;j<5;j++)
           {
                   data = 4;
                   while(data)
                   {

                           Led_Display(data);//rGPBDAT = (data<<5);
                           dely(500);
                           data--;
                   }
        }
        rINTMSK&=(~(1<<8));//+(0<<30);

        调用这个函数以后,只能运行到这里了,就停止了,,,,是不是犯了严重错误啊?

网友:
请高手顺便看看这个初始化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mini2440的板子

网友:
void __irq isr_tick()
{
        rSRCPND=(1<<8);
        rINTPND=(1<<8);

        Led_Display(1);

}
这个是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
要用系统函数开中断才可以。

网友: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要清中断标志,不然程序会一直处在中断处理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