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60下GPRS 拨号不上

楼主:
WM60系统
CPU:s3c2443
gprs模块是MC52i

现在通过RIL,希望同时获取信号强弱及IMEI,以及可以拨号上网。
现在可以获取信号及IMEI,但GPRS拨号不上,一下是拨号中的debug message,那位DX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Debug message#######################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48: exec time: 317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a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a
RilDrv: Sending cmd: AT+CBST=7,0,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25: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9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b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b
RilDrv: Sending cmd: ATDT*99***1#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1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EnterDataMode : Entered data mode, stored 0 bytes in the buffer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d
RILDrv : t : CComHandle::CalculateComStats : Com statistics: read - 668 bits/sec, write - 686 bits/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Time allowed in cmd mode: 495 m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i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Dropping DTR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calling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eturned, dwMask=0x1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Done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c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d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RilDrv: Sending cmd: ATO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e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1
RILDrv : t : CComHandle::EnterDataMode : Entered data mode, stored 0 bytes in the buffer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27: exec time: 0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f
RILDrv : t : CComHandle::CalculateComStats : Com statistics: read - 718 bits/sec, write - 720 bits/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Time allowed in cmd mode: 494 m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i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Dropping DTR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calling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eturned, dwMask=0x1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Done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f
RilDrv: Sending cmd: ATH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E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VirtWaitCommEvent failed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3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1e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0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0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1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2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3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3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48: exec time: 317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4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4
RilDrv: Sending cmd: AT+CBST=7,0,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25: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9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5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5
RilDrv: Sending cmd: ATDT*99***1#

网友:
接上面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6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1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EnterDataMode : Entered data mode, stored 0 bytes in the buffer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7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8
RILDrv : t : CComHandle::CalculateComStats : Com statistics: read - 816 bits/sec, write - 864 bits/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Time allowed in cmd mode: 493 m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i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Dropping DTR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calling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eturned, dwMask=0x1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Done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6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7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8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9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9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RilDrv: Sending cmd: ATO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1
RILDrv : t : CComHandle::EnterDataMode : Entered data mode, stored 0 bytes in the buffer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rc = 1)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rc = 1)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a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b
RILDrv : t : CComHandle::CalculateComStats : Com statistics: read - 136 bits/sec, write - 166 bits/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Time allowed in cmd mode: 499 m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i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Dropping DTR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calling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eturned, dwMask=0x1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Done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a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b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RilDrv: Sending cmd: ATO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1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1
RILDrv : t : CComHandle::EnterDataMode : Entered data mode, stored 0 bytes in the buffer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c
RILDrv : t : CRilHandle::GetAPIInfo : Info for API 30: exec time: 25 msec, timeout: 10000 msec
RILDrv : t : Queue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d
RILDrv : t : CComHandle::CalculateComStats : Com statistics: read - 0 bits/sec, write - 0 bits/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Time allowed in cmd mode: 500 msec
RILDrv : t : CComHandle::InitCommState : Initializing port at 115200 baud
RILDrv : i : CComHandle::SendRILCmdsInDataMode : Dropping DTR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calling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ILDrv : t : CComHandle::GetDTRDropResponse : WaitCommEventWithTimeout returned, dwMask=0x1
RILDrv : i : CRilHandle::ResponseThread : Done waiting for command mode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c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2d
RilDrv: Sending cmd: AT+CLCC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0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RilDrv: Sending cmd: ATO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R: GPRS

网友A:
能把上网的代码贴出来不?

网友:
上网的代码我有
关注。。。。

网友:
楼主?2443对WM支持好吗?
我看6410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你们公司很大?

你是如何获得WM授权的?
有空回我信息,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gmail.com
多谢。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
很明显   你的每个AT命令都没有发出去。。。全部TO了。。。是串口那边出问题了吗》?可以查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的代码我有
关注。。。。

能否给我发一份?

网友:
我试了一下  是因为没有设置set SYSGEN_GSMSKU=1的原因引起的,现在可以正常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上网的代码贴出来不?

上网直接使用WM自带的浏览器完成的

网友:
你的调试信息没有错误,而且显示了已经gprs拨号成功。进入了data mode。 期间有一次ATH,应该是你自己认为断开网络一次。

网友:
期间有一次ATH,应该是你自己 人为 断开网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