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45 GPRS模块如何实现自动重连 总是在线???

楼主(2009-08-10):
MC45 GPRS模块如何实现自动重连 总是在线???
1.如题 ````
2.还有就是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传输 是不是就自动断开了?
3.断开后就可以继续发AT指令了么?
4.谢谢。。。。。
模块
时间
在线
GPRS
如何

网友A:
可以建一个连接断开的标志,开一个线程来判断是否是连接中断开的,里面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