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313E下调试ETSEC网络驱动程序 使用VxWorks OS

楼主:
 最近在MPC8313E上调试ETSEC网络驱动程序,使用vxbus驱动模型,mpc8313e BSP是自己根据其他的修改的。
网络接口为  主机端(PC机)100M网卡  MPC8313E端为10/100/1000网卡,接口模式为RGMII

调试发现可以响应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并且接收中断可以接收到数据包,但是发送数据包时虽然发送指示LED亮,但是在主机端不能接收到数据包。

不知道原因在哪?

发送时发送LED灯是亮的,感觉应该是发送出去了
是不是RGMII和100M NIC之间的问题呢?应该怎么处理这类问题呢

请遇到类似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编个函数查看一下phy的寄存器都设对了没有。
phy的读写函数,你应该有吧?
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是不是用88E1111,不同的Phy寄存器大都是标准的,也可能有少量特殊的寄存器要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编个函数查看一下phy的寄存器都设对了没有。
phy的读写函数,你应该有吧?
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是不是用88E1111,不同的Phy寄存器大都是标准的,也可能有少量特殊的寄存器要设。

phy用的是88E1111,感觉PHY寄存器不需要特殊的设置,谢谢你的建议,我编写个函数查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
寄存器值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B:
感觉上应该不是88E1111的问题,建议在PC端把接收端连到PC上,用抓包工具抓一下,看是不是确实没有传出数据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应该不是88E1111的问题,建议在PC端把接收端连到PC上,用抓包工具抓一下,看是不是确实没有传出数据来。

我就是用的抓包工具进行测试的,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就是发送不出去,但是MAC层也响应了发送完成中断,
板子是买的开发板,我是不是该从板子硬件上下手啊?

找了好几天了,就是定位不到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
你的RGMII配的是1000M还是100M?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找一个1000M\100M自适应交换机  分别用网线连上试一下

网友:
我找了一个100/1000M自适应交换机,奇怪的是在1000M模式下,收到的几乎全是坏包(由于CRC校验失败),但在100/10M模式下就正常,可以正常收到数据包,但还是发送不出去,。
在发送时Tx LED灯是正常的,我是不是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一下芯片输出信号啊,

还请高手们多多帮忙啊!谢谢!

网友:
版主贴主下午好!
版主贴主天天都有好心情!
K5Yfdnc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创业软件平台,求合作!

Hq272fY

网友:
从抓包工具上看到的包与你在板子上发出来的包有什么大差别?

网友:
   到现在为止,只能正确接收,没有发送成功任何一个包,所以抓不到板子发出的包。工作在100/10M模式下可以正常接收到包,但在1000M下接收的包绝大部分为坏包(查看错误发现是CRC校验错),这两种方式皆不能正确发送包。
   昨天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在发送数据时TXD[0..3]没有捕捉到有效的数据时序。并且TXD[0..3]和CFG_RST_SRC[0..3]是复用的,且不需要配置,这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现在愁人啊,就是定位不到错误在哪啊,还望多指点一下啊

网友:
8313这个片子没用过,不过TX的管脚应该是和GPIO复用的吧?
查一下代码这几个管脚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或者手动把它们配成GPIO 发数  再用示波器抓一下试试看

网友:
恩,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新的一周开始了,试试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