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2005 安装后没找到remote kernel viewer,怎么回事?

楼主:
如题,在开始-〉程序-〉vs—〉vs remote tools 里面没找到,remote kernel viewer。打开vs,在菜单中也没找到。奇怪了,是我安装的时候漏了,还是躲的太深没找对地方?PB 和 EVC玩过都有这个东西的,网上查了一下,好像VS2005也应该有的阿。

网友: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的也没有啊!

网友:
remote kernel viewer??是你搞错了吧,只有remote kernel tracker,vs2005,PB5.0下,evc下都有。

网友:
LZ可能真的搞错名字了

如果VS2005带的不好用,可以考虑安装PB6。安装后会在VS2005的菜单中出现这个Remote工具。

网友:
remote kernel tracker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写错了.我现在就是用EVC调试的,但是测试应用软件是用VS2005编的。不方便!

网友:
Remote Call Profiler
  Remote File Viewer
  Remote Heap Walker
Remote Kernel Tracker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Remote Process Viewer
  Remote Registry Editor
  Remote Spy
Remote System Information
  Remote Zoom-in
对比了一下。PB,EVC都有十个Remote工具的。而我的VS2005只找到6个,红色标注都没有。如果是VS版本有问题,我再荡一个装上。如果没找对地方,大家指点。

网友:
帖子题目能改吗?免得误导大家!

网友:
看了下 你说的那几个 VS05 确实没有 ,不知道 从PB 拷过来能用不。

网友:
怎么拷啊?我在PB下找到了,单独运行是不行的,也不知道该放到VS05下面的哪个位置。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VS05 有多个版本。有人说有,有人说没的!

网友:
MSDN有些对应不上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