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C 的一点小语法问题

楼主:
  用<<做移位运算的时候书上写高位舍弃,但是高位会移入CY吗,还有>>高位该补0还是补1呢

网友:
用 < <做移位运算的时候书上写高位舍弃,高位已舍弃,怎么会移入CY,还有>>高位该补0.

网友A:
无符号补零,有符号补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符号补零,有符号补1.

只补零,存储器里的数据是不会正负的.只是十六进制数

网友:
在KEIL C中,编译如下:

     7: a=(a>>1);
     8:
C:0x0006    E508     MOV      A,a(0x08)
C:0x0008    A2E7     MOV      C,0xE0.7
C:0x000A    13       RRC      A
C:0x000B    F508     MOV      a(0x08),A

你也可以试试<<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