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用手一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腿,单片机就能运行了

楼主:
在将程序写入单片机后,程序没有运行(B口驱动的二极管没有发光);用手一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腿,单片机就能运行了。
奇怪!是晶振没有七振吗?

网友:
晶振虚焊了吧

网友:
没有呀,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查一下配合晶振的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换电容试吗?

网友A:
没有起振,换电容,或者两脚间加电阻。检查单片机的供电稳定性。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有源晶振试试,因为有可能是单片机的晶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导致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起振,换电容,或者两脚间加电阻。检查单片机的供电稳定性。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有源晶振试试,因为有可能是单片机的晶振驱动能力不够。

这个回答不错。

网友:
单片机到晶振的布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
换晶振,可能是晶振内部接触不良,换了还一样你就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可能是没复位好。

网友:
查到问题了,是单片机工作模式设置的问题。在MAPLAB中选默认的是RC模式,可能晶振没有作用。手一碰就形成了RC振荡,因而单片机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pic单片机?

网友:
比较有趣。

以前51单片机从来没有问题。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