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下触摸屏单击出快捷菜单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Wince 6.0下触摸屏单击出快捷菜单的问题
我从Wince 5.0平台上移植了一个ADS7846触摸屏驱动(该驱动在CE5下完全正常),而在CE6.0上的点击触摸屏也会出现长按才会出现的快捷菜单,感觉是触摸屏的按下的操作被系统认为长按了。另外我的USB鼠标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左键单击会出现长按左键或是点击右键才出现的快捷菜单。有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菜单
触摸屏
WindowCE

网友A:
是否左键被定义成右键了?鼠标右键会出现菜单吗?

网友B:
键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右键功能正常。
另外我的PS2键盘在按一个键的时候系统也会收到好几个键值,就像长时间按键没有释放一样,怀疑这个和触摸屏和USB 鼠标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系统在判断down事件到up事件的时候判断有超时,结果认为是长按。刚开始接触CE,不知道CE的时钟机制是怎样的。

网友C:
CPU的一个硬件TIMER会被用来做系统的TIMER,初始化函数可能是OALTimerInit(),或者是OEMInit()里边的,详细的你可以看一下OAL层。
有可能是这个timer设置得不对,你按很短的时间被误判为很长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但是我把按键的down和up事件用GetTickCount()打印出来,时间差也就200~300MS,貌似不像系统时钟跑的不准造成的。

网友E:
找到原因了,是系统时钟计算公式有问题导致的。感谢Veabol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