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请教应用程序调用KernelIoControl函数的问题

楼主:
应用程序通过KernelIoControl函数实现对flash的读写,接口函数为:OALIoCtlHalGetUUID和OALIoCtlHalSetUUID,当着两个函数不做操作的时候,调用没有任何问题,一旦我在这两个函数中添加falsh操作的时候,就出现异常,串口信息如下: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0c002a(pth=881686fc), Proc-Id=00400002(pprc=8427f308) 'NK.EXE', VM-active=05020046(pprc=881685dc) 'TestNandFlash.exe'
PC=8400c064(NK.EXE+0x0000b064) RA=8401ef3c(NK.EXE+0x0001df3c) SP=d881ed7c,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50c002a(pth=881686fc), Proc-Id=00400002(pprc=8427f308) 'NK.EXE', VM-active=05020046(pprc=881685dc) 'TestNandFlash.exe'
PC=c003b738(k.coredll.dll+0x0001b738) RA=84028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881f3b8, BVA=ffffffff

另外操作flash的函数FMD_Init、FMD_GetInfo、FMD_GetBlockStatus都可以正确运行的,就是调用FMD_ReadSector和FMD_WriteSector就抛出异常,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在ARMCE论坛中也有人发类似的贴,链接地址: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

网友A:
是否FMD_ReadSector和FMD_WriteSector带入的缓冲区地址及一些指针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FMD_ReadSector和FMD_WriteSector带入的缓冲区地址及一些指针等有问题?

UINT8 buffer[2048];
SectorInfo sectorInfo;
。。。。。。
。。。。。。
// Read sector to buffer
if (!FMD_ReadSector(sector, buffer, §orInfo, 1))
{
     OALMSG(1, (L"FMD_ReadSector\r\n"));
     goto cleanUp;
}

网友:
指针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调用FMD_ReadSector和FMD_WriteSector 它的吧
  在IOControl中实现 这两个函数的调用
  case 0x1010:
        FMD_ReadSector();
        break;
  case 0x0101:
        FMD_WriteSector();
       brea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调用FMD_ReadSector和FMD_WriteSector 它的吧
? 在IOControl中实现 这两个函数的调用
? case 0x1010:
? ? ? ? FMD_ReadSector();
? ? ? ? break;
? case 0x0101:
? ? ? ? FMD_WriteSector();
? ? ? break;

我是通过KernelIoControl来调用的,不是应用程序直接调用

网友B:
内核的空间和用户空间不是一个地址
要在 他们之间进行指针传送 需要进行转换的 也就是说应用传的指针 驱动是不能识别的
MapPtrToProcess 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

网友C:
你的wince版本是?6.0和以前版本的处理上有一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wince版本是?6.0和以前版本的处理上有一些不同。

wince6.0的,请问前辈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的空间和用户空间不是一个地址
要在 他们之间进行指针传送 需要进行转换的 也就是说应用传的指针 驱动是不能识别的
MapPtrToProcess 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

我查看了msdn上面提示:Note   This funct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as of CE 6.0.
是不是在6.0中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核的空间和用户空间不是一个地址
要在 他们之间进行指针传送 需要进行转换的 也就是说应用传的指针 驱动是不能识别的
MapPtrToProcess 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

我查看了msdn上面提示:Note? This funct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as of CE 6.0.
是不是在6.0中用不了了?

可以用其他的函数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其他的函数来替代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函数。。。。

网友:
顶起来~~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