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输入法

楼主(2009-04-14):
Wince 输入法
我通过实现IInputMethod接口, 实现了一个软件输入面板(SIP).
通过这个SIP输入字符的时候, 系统会弹出一个默认的候选窗口.
但这个候选窗口比较难看, 请问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定制这个侯选窗口?
在网上查阅一些资料, 突然对SIP和输入法的概念不明确了.
请问SIP和输入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解答 谢谢各位.
定制
接口
输入法
资料
WindowCE

网友A:
软件输入面板(Software Input Panel,简称SIP)是每个装备了WinCE系统的移动平台的一个基本功能。它提供给用户在PDA上进行数据输入的一种手段。

网友B:
SIP的定义如一楼所说,输入法和它显然是不同的概念了。
个人认为可以把SIP理解成应用程序与输入法的桥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
SIP并不是必须的,应用程序可以和输入法直接交互,正是嵌入式设备的特点决定
了需要有SIP。
两者关系是SIP提供给输入法回调函数入口,通过这个入口,输入法将用户输入的字符信息
发送给调用该输入法的应用程序。
SIP本身是COM对象,可以自己定制,具体去看看SDK中的dvoraksip
位于Samples\PocketPC\CPP\ATL

网友C:
可以自己实现输入法面板

网友D:
那个窗口的确很丑,只有把它去掉(用setwindowlong隐藏掉caption)
然后剩下的窗口都可以自己绘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