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启动代码 call_linux 参数分析

楼主:
call_linux(0, 193, buf);
默认的是193! 在网上查了下说是这个参数跟内核有关! 我还以为是和分区有关

        {0,                             0x00030000, "boot"},                //192K           {0x00030000, 0x001d0000, "kernel"},             //
        {0x00200000, 0x01e00000, "rootfs"},                //30M
        {0x02000000, 0x02000000, "ext-fs2"},        //32M
        {0,                         0         , 0}

我改了分区的设置:
        {0,                  0x00064000, "bootloader"},                //400K
        {0x00064000, 0x03F9C000, "wince"},            //63.61M
        {0,                         0         , 0}

在启动代码里面是先进行读操作,然后调用
call_linux(0, 193, buf);  //buf= 0x30200000;

call_linux代码如下:

void call_linux(U32 a0, U32 a1, U32 a2)
{
        void (*goto_start)(U32, U32);
        cache_clean_invalidate();
        tlb_invalidate();

        __asm{
//                mov        r0, a0//%0
//                mov        r1, a1//%1
//                mov        r2, a2//%2
                mov        ip, #0
                mcr        p15, 0, ip, c13, c0, 0        /* zero PID */
                mcr        p15, 0, ip, c7, c7, 0        /* invalidate I,D caches */
                mcr        p15, 0, ip, c7, c10, 4        /* drain write buffer */
                mcr        p15, 0, ip, c8, c7, 0        /* invalidate I,D TLBs */
                mrc        p15, 0, ip, c1, c0, 0        /* get control register */
                bic        ip, ip, #0x0001                        /* disable MMU */
                mcr        p15, 0, ip,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ister */
                //mov        pc, r2
                //nop
                //nop
                /* no outpus */
                //: "r" (a0), "r" (a1), "r" (a2)
        }
        //SetClockDivider(1, 1);
        //SetSysFclk(FCLK_200M);                //start kernel, use 200M
        Delay(1000);
//        disable_irq();
        goto_start = (void (*)(U32, U32))a2;
        [color=#FF0000](*goto_start)(a0, a1);        [/color]
[color=#FF0000]//这个参数a1 怎么设置? [/color]
}

引导程序时双系统的,所以又linux的痕迹!

网友:
我看上面代码,没有关系吧。
因为根本没有传递进来做什么。
这是优龙的bootloader吧。
你可以改成别的数试试,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作用哦。
————————————————
和eboot原理一样,只是因为MMU映射不太一样,所以稍有差异。

网友:
广嵌的 !不过里面基本上都是优龙的代码注释!
------------------------------
我用之前的分区设置,也就是
        {0,                             0x00030000, "boot"},                //256K
        {0x00030000, 0x001d0000, "kernel"},             //
        {0x00200000, 0x01e00000, "rootfs"},                //30M
        {0x02000000, 0x02000000, "ext-fs2"},        //32M
        {0,                         0         , 0}
启动都是很正常的!
但换了 分区设置后!就问题比较多了

[color=#339966]//这个就是nandflash启动的主程序代码[/color]:
static void LoadRun(int part_sel)
{
        U32 i, ram_addr, buf = 0x30200000;
        struct param_struct *params = (struct param_struct *)0x30000100;
        int Part_size;
        int NK_size;
        //if(part_sel == 1)
          //  buf = 0x30008000;
        char *linux_params = "root=/dev/mtdblock2  load_ramdis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display=sam320 mem=64M devfs=mount";

        StartPage = NandPart[part_sel].offset>>9;
        Part_size = NandPart[part_sel].size;
        ram_addr = buf;
        printf("buf address :0x%x\n", buf);
        NK_size=(Part_size/3);
        for(i=0; NK_size>0; ) {
                if(!(i&0x1f)) {
                        if(CheckBadBlk(i+StartPage)) {
                                printf("Skipped bad block at 0x%x\n", i+StartPage);
                                i += 32;
                                NK_size -= 32<<9;
                                continue;
                        }
                }
                ReadPage((i+StartPage), (U8 *)ram_addr);
                i++;
                NK_size -= 512;
                ram_addr += 512;
                if(NK_size==0)
                printf("ram_addr_of_os :0x%x Bytes\n",ram_addr);
//这里有打印信息! 说明是读完了的!
        }

        for(i=0; i<(sizeof(struct param_struct)>>2); i++)
                ((U32 *)params)[i] = 0;
        params->u1.s.page_size = LINUX_PAGE_SIZE;
        params->u1.s.nr_pages = (0x04000000 >> LINUX_PAGE_SHIFT);
        for(i=0; linux_params[i]; i++)
                params->commandline[i] = linux_params[i];

        puts("Set boot params = ");
        puts(linux_params);
        putch('\n');
        call_linux(0, 193, buf);
        puts("call_linux  ");
        //call_linux(0,401, buf);
}

call_linux(0,401, buf); USB下载后 直接运行也要调用这个函数,当时默认是二参是193,  一直都不可以,  我以为是第一分区的大小 ,所以把它改成401  ,结果可以了 !
所以把两处的都改了!  启动成功两次后! 又不行了!!
晕的很

网友:
自己搜到自己的帖子!
   那个可以解释下下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void call_linux(U32 a0, U32 a1, U32 a2)
{
    void (*goto_start)(U32, U32);
    cache_clean_invalidate();
    tlb_invalidate();

    __asm{
//        mov    r0, a0//%0
//        mov    r1, a1//%1
//        mov    r2, a2//%2
        mov    ip, #0
        mcr    p15, 0, ip, c13, c0, 0    /* zero PID */
        mcr    p15, 0, ip, c7, c7, 0    /* invalidate I,D caches */
        mcr    p15, 0, ip, c7, c10, 4    /* drain write buffer */
        mcr    p15, 0, ip, c8, c7, 0    /* invalidate I,D TLBs */
        mrc    p15, 0, ip, c1, c0, 0    /* get control register */
        bic    ip, ip, #0x0001            /* disable MMU */
        mcr    p15, 0, ip,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ister */
        //mov    pc, r2
        //nop
        //nop
        /* no outpus */
        //: "r" (a0), "r" (a1), "r" (a2)
    }
    //SetClockDivider(1, 1);
    //SetSysFclk(FCLK_200M);        //start kernel, use 200M
    Delay(1000);
//    disable_irq();
    goto_start = (void (*)(U32, U32))a2; //这里应该是跳转到要执行的RAM的起始地址
    (*goto_start)(a0, a1);

}

主要是汇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