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微软自带的连接程序与自己写的连接程序是否会有 ...

楼主(2009-11-04):
WINCE中微软自带的连接程序与自己写的连接程序是否会有冲突?
微软自带的程序是否就是一个NetUI.dll?
都用了WZC的NDSIO的消息循环,是否会存在抢消息的问题?
是不是把NetUI.dll去掉,就不会有微软自带的程序了?
程序
微软
WindowCE

网友A:
你所说的连接程序指的是什么呢?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INTERNETOPEN,INTERNETCONNECT两函数就行了,不冲突。。

网友C:
微软自带不止一个吧
抢消息的可能有,不可以截获你所自定义消息?
不过,还是没大懂你要做啥 ,呵~~~

网友D:
INTERNETOPEN,INTERNETCONNECT两函数基本可以。
微软自带的程序是否就是一个NetUI.dll? 一般都是两个或以上
本人菜鸟一个,工作两年!

网友E:
跟在后面学习

网友F: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是微软自带的WIFI连接程序与自己写的WIFI连接程序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