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使用c#和c++都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c#的程序性能可以吗?

网友:
和PC上的特点一样,LZ去google吧

网友:
这个话题太大了,有很多长长的文章可以参考

不过,现在欧美国家,做应用开发已经很普遍的使用C#了,这应该是趋势。

网友:
有些东西不仅仅是效率 或者好不好的问题
高手汇编最效率 只怕没人能拿纯汇编不用API开发APP吧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在wince里只做串口通信和网络通信的转换和数据存储是不是C#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在wince里只做串口通信和网络通信的转换和数据存储是不是C#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主要看CPU能力,语言带来的cost很小,可以先做个收发数据的model,然后做压力测试,10倍正常流量的负载,看看系统性能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在wince里只做串口通信和网络通信的转换和数据存储是不是C#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主要看CPU能力,语言带来的cost很小,可以先做个收发数据的model,然后做压力测试,10倍正常流量的负载,看看系统性能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呵呵,CPU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c#的程序性能当然比不上C++,但是现在WINCE中也很多使用C#开发应用程序了

网友:
据我所知,c#运行速度比C++慢,但是开发速度比C++快,现的硬件在电脑上可能C#更有优势

网友C:
有没有实际的在wince上开发c#项目的,比较大点的,有没有遇到一些momory leak等等问题,现在也准备用c#开发应用,但心里没谱,没有做过!
谢谢!

网友D:
c#就是开发速度快,c++性能当然比c#要高

c# .net平台的好像会被反编译

网友:
C++写应用程序麻烦的很,熟悉JAVA的话用C#就快了

网友:
有没有人有实际的产品项目经验啊?出来谈谈经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就是开发速度快,c++性能当然比c#要高

c# .net平台的好像会被反编译

和反编译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实际的在wince上开发c#项目的,比较大点的,有没有遇到一些momory leak等等问题,现在也准备用c#开发应用,但心里没谱,没有做过!
谢谢!

Memory Leak?!?!
看来这位仁兄应该好好看看C#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见笑了,c#在wince上的应用确实写得不多,主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项目经验?难点在哪里?
ps,c#在pc上的软件写过一点,

网友:
C#在PC和CE上区别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库精简了.用C#比用C++写起来主要是快,而且便于管理.一般用前者个人倾向于做管理软件,后者做服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见笑了,c#在wince上的应用确实写得不多,主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项目经验?难点在哪里?
ps,c#在pc上的软件写过一点,

一般的应用软件都可以用C#,速度现在的硬件平台可以满足,我平时写一些测试程序,小工具,都是用C#。
对于速度要求较高的部分,可以使用C++实现成动态链接库,用P/Invoke的方式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有没有人在自己产品(wince,嵌入式的)用c#开发界面及其一些功能,当然了,除了驱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