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mycomputer->properties->general 下的那个版本号怎么修改?

楼主:
wince mycomputer->properties->general 下的那个版本号怎么修改?(version 5.00要改version 6.00)我没找到,希望知道的说下``

网友:
没有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
把这几行改掉
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system.cpp
extern "C" BOOL APIENTRY SystemDlgProc (HWND hDlg, UINT message, UINT wParam, LONG lParam)
GetVersionEx(&osvi);
{
        if (osvi.dwBuildNumber > 0)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osvi.dwMinorVersion, osvi.dwBuildNumber);
                        }
        else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OUT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 osvi.dwMinorVersion);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行改掉
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system.cpp
extern "C" BOOL APIENTRY SystemDlgProc (HWND hDlg, UINT message, UINT wParam, LONG lParam)
GetVersionEx(&osvi);
{
if (osvi.dwBuildNumber > 0)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osvi.dwMinorVersion, osvi.dwBuildNumber);
}
? ? ? ? else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OUT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 osvi.dwMinorVersion);
}
]

刚才看了一下,就是dwMajorVersion的值,我看cetk测试代码中调用的就是这个api来获取系统的版本号信息

网友:
OSVERSIONINFO osvi;
这个结构体我没找到在哪?
我就直接:
osvi.dwMajorVersion=6;
osvi.dwMinorVersion=0;

if (osvi.dwBuildNumber > 0)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osvi.dwMinorVersion, osvi.dwBuildNumber);
}
        else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OUT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 osvi.dwMinorVersion);
}
好象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行改掉
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system.cpp
extern "C" BOOL APIENTRY SystemDlgProc (HWND hDlg, UINT message, UINT wParam, LONG lParam)
GetVersionEx(&osvi);
{
if (osvi.dwBuildNumber > 0)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osvi.dwMinorVersion, osvi.dwBuildNumber);
}
? ? ? ? else {
StringCbPrintf(szTemp, sizeof(szTemp), CELOADSZ(IDS_SYSTEM_VER_WITHOUT_BUILD), osvi.dwMajorVersion, osvi.dwMinorVersion);
}
]

应该是getversionex();就送出去显示了。而这个函数好象没有源码(CE 5.0)。

网友:
不会的,从代码来看,就是下面的
SetDlgItemText(hDlg, IDC_STATIC_VER_SYS, szTemp);
填写的数据,你跟一下szTemp里面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
回楼上,我也跟一样的想法。我试试看吧  你有改成功过吗?

网友:
我试过了,是可以的
你要么就是没有把修改过的代码编到系统里去

网友:
没编译进去?不可能的吧。你看看我改的那个有问题吗?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CE版本是?能把你改的贴上来看下吗?

网友:
我在6.0上改的,改成了5.0
系统调试的时候把SetDlgItemText(hDlg, IDC_STATIC_VER_SYS, szTemp);
里面的szTemp里面的内容改了,然后界面上就改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是没有让改的内容放到IMAGE里面去
public里面的东西如果改动的话blddemo不能加-q参数的

网友:
加行debug info,跑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搞进去了,

网友:
郁闷,一分也没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