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eekDatabaseEx 总是返回0

楼主:
CEOID CeOID = CeSeekDatabaseEx(m_hHandle,CEDB_SEEK_CURRENT,0,0,&dwCurrIndex);
CeSeekDatabaseEx 总是返回0
DWORD error = GetLastError();
得到的错误为:值25,The drive cannot locate a specific area or track on the disk.  ERROR_SEEK

请问,这个是怎么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句柄是有效的么

网友:
句柄是有效的。
看了下msdn 可能是CeWriteRecordProps (EDB)出问题了。
However, the position of that record in the sort order may change if its sort properties are included in those properties that are modified. Therefore, using this func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SeekDatabaseEx (EDB) function may result in unexpected seek behavior.

网友:
不要跟CeSeekDatabaseEx一起用

网友:
CEOID CCeDBDatabaseEx::GetCurrRecord()
{
        AssertValid();

        DWORD dwCurrIndex;
        CEOID CeOID = CeSeekDatabaseEx(m_hHandle,CEDB_SEEK_CURRENT,1,0,&dwCurrIndex);
        if (CeOID)
        {
                CeOID = CeSeekDatabaseEx(m_hHandle,CEDB_SEEK_CURRENT,-1,0,&dwCurrIndex);
                return CeOID;
        }
        else
                //CEDB_SEEK_END  dwValue为正
                CeOID = CeSeekDatabaseEx(m_hHandle,CEDB_SEEK_END,0,0,&dwCurrIndex);
        //ERROR_SEEK ---The seek operation did not find the specified row.
        DWORD error = GetLastError();
        return Ce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