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芯片如何焊接,望请教

楼主:
本人用DA7505元件,8引脚表面贴片封装的,引脚间距仅有1mm,手工焊接有难度。

这种芯片该如何还接较好呢,望指教。

多谢!!

网友:
扁头烙铁,

网友:
用扁头烙铁,多焊几次就可以了,好容易焊的。

网友:
对于贴片 用扁头烙铁 焊接就好,

楼主要是不熟,多尝试几次,就应该会的

另外关键对齐管教,关键在于固定。

网友:
非常easy的!!!

网友:
焊多了就熟练了,用刀头烙铁,善用松香水
板子不大的话,可以通过倾斜角度来帮助吸走焊锡

网友:
引脚间距1mm应该算是比较宽的了吧,用点松香,还是比较容易的……
多焊几次就琢磨出来了……

网友:
先固定再焊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先点焊固定芯片,然后焊接。没把握的话堆焊,再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焊锡。多练习试试。

网友:
铬铁温度控制好,用好点助焊剂就差不多了。

网友:
1MM?
那么宽的间距,直接一拉就好了。

0.4以下拉也可以,不过需要好烙铁

网友:
焊锡芯有松香,海绵里放水。
焊接艺术就是对温度和松香的掌控的艺术。

最高境界:
    玩焊如玩水,
    女人如水。

另,新手可以用助焊剂,但是熟悉了就最好不要用了,助焊剂焊的不比直接控制松香和温度坚固

网友:
其实我也焊过 又一次为了焊这个贴片电容焊了好几天郁闷的要死啊!其实用一般的电烙铁也能焊的很好的!先把导线的一头焊上点锡,然后一手拿着烙铁,一手拿着导线,把导线上的锡融化后慢慢的向贴片电容靠近。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
贴片电容好焊 直接焊就行 贴片元件更轻松 铺通烙铁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先加点助焊剂,涂抹均匀,之后手动固定好芯片方位,先在IC的对角点写锡焊死,之后涮吧,涮过后可能有些脚联一起了,没关系,再涂些助焊剂再刮,肯定会刮开了。。。

曾经做过硬件的人,焊过BGA封装IC芯片的人路过。
(感觉以前焊接技术还不错,呵呵呵)

网友:
是把贴片焊到PCB板上吧??有些厂家在贴片的地方已经图上很薄的一层焊锡了,直接把贴片放在封装上用烙铁把引脚烫一下就好了,很方便的如果不是我说的这样的话那就悲剧了,还是得静下心来慢慢焊。各位大侠的方法我学习了

网友:
路过,曾经焊过的路过!!!

网友:
随便什么烙铁都可以啦,焊锡上去后拖过去,再用烙铁把多余的吸走就好了,还以为是BGA的。

网友:
拖焊要不就点焊

网友:
是的,找几个废芯片用拖焊多焊几次,熟练就好了

网友A(2010-03-23):
1MM比那个VQ什么什么封装的宽多了
熟练了就很简单

网友B:
孰能生巧

网友C:
哈哈,多谢各位哦

网友D:
用扁头烙铁 加松香吧 ,拉焊

网友E:
两排管脚先抹上松香,直接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