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 DLL编译问题

楼主:
小弟我第一次开发wince程序,在编译一个dll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BUILD: [00:0000000008:PROGC ] Scan C:\WINCE600\OSDesigns\test1\test1\ecr_ime\
BUILD: [00:0000000014:PROGC ] Building LINK Pass in C:\WINCE600\OSDesigns\test1\test1\ecr_ime\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30:PROGC ] Linking obj\ARMV4I\debug\ecr_ime.dll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ecr_im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printf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putDispPYPrompt
BUILD: [01:0000000049:ERRORE] ime_chines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fope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check_ime_integrity
BUILD: [01:0000000050:ERRORE] obj\ARMV4I\debug\ecr_ime.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而且我编译OS时的驱动DLL也出现了这些问题都是调用系统库时出现LNK2019,例如键盘驱动时调用keybd_event也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keybd_event是winapi函数。。。我被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了,郁闷啊,各位大大救命啊。。。。。。。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三星SMDK2416开发板,BSP是供应商提供的。直接使用供应商提供的BSP进行编译OS的,所有设置都没更改

网友:
我的开发环境是vs2005+wince 6.0,各位大大救命啊。。。。。。。。。。

网友:
是不是有些库没有包进去啊?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这些都是系统库,keybd_event在里申明的,fopen在里申明的,这些应该不需要我在dll工程中添加库吧,应该系统会自动加上吧,呵呵,windows我也不是很熟悉,以前都是在比较简单的系统中开发的

网友:
而且我把文件放到vs2005上编译是可以生成dll文件的,郁闷啊

网友:
可能原因:相关头文件与库文件没有包含进工程,详细参考这里

网友:
搞清楚了,是我系统定制有问题,找供应商拿了个他们定制的系统编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