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密码擦出

楼主:
        u8 param[6] = { 0x6A,0x00,0x00,0x00,0x00,0x95} ;

        sdEnable();

        SPIDelay( 1 ) ;

        SSPSend( param , 6 ) ;

    SSPReceive( &tmp , 1 ) ;
        SSPReceive( &tmp , 1 ) ;

        SSPSend( end , 3 ) ;
        sdDisable();

SD卡经过了加密,用这段程序想要把密码擦掉,但是死活不成功,望高手指点,还有用的SPI接口,卡的读写等等均正常 命令返回0x00

网友:
我了个艹....好歹来个接分的...

网友:
引用楼主 philip1106 的回复:
u8 param[6] = { 0x6A,0x00,0x00,0x00,0x00,0x95} ;

SD卡经过了加密,用这段程序想要把密码擦掉,但是死活不成功,望高手指点,还有用的SPI接口,卡的读写等等均正常 命令返回0x00

没接触过,不了解。不过可以问几个问题,也许能帮你理清思路。
1. { 0x6A,0x00,0x00,0x00,0x00,0x95}是SD卡密码檫除命令么?是自定义的命令?
2. 你列举的那些函数,对应的返回值是什么,按照你自己的判断,是哪一步出问题了?
3. 介绍一下你的系统。Embedded Linux?SD卡通过SPI接口来访问?SD卡的规格是什么,是哪家的加密SD卡?

网友:
很想了解,具体是怎样的,加密解密。是你现在要解密,通过SPI发送数据给对方?

网友:
每日回复,可获得10分可用分

网友:
记不清了 有一个CMD 多少了,你找找手册,先送一个命令,然后才可以擦密码,

要不找一个pc 端的软件,用pc来擦

网友:
PC如何擦除被加密的sd卡密码? 我手机上的SD卡不小心被加密了。重装手机系统后打不开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