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的基地址是多少??

楼主:
DM9000连接在bank4;CMD连接在ADD2脚
bank4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对应关系: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efine DM9000DBG_IOBASE                (0xXXXXXXXX)
#define DM9000DBG_MEMBASE                (0xXXXXXXXX)

相关代码:
BOOL InitEthDevice(PBOOT_CFG  pBootCfg)
{
        USHORT wMAC[3];
        PBYTE  pBaseIOAddress = NULL;
        DWORD  dwMultiplier = 0;
        // Boot CS8900.
        //
        if (!pBaseIOAddress)
        {
                // Use the MAC address programmed into flash by the user.
                //
                memcpy(wMAC, pBootCfg->EdbgAddr.wMAC, 6);

            pfnEDbgInit      = DM9000DBG_Init;
            pfnEDbgGetFrame  = DM9000DBG_GetFrame;
            pfnEDbgSendFrame = DM9000DBG_SendFrame;

                pBaseIOAddress  = (PBYTE)DM9000DBG_IOBASE;
                dwMultiplier    = DM9000DBG_MEMBASE;

                memcpy(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wMAC, pBootCfg->EdbgAddr.wMAC, 6);
                pDriverGlobals->misc.EbootDevice = (UCHAR)DOWNLOAD_DEVICE_CS8900;
        }

    // Initialize the built-in Ethenet controller.
    //
    if (!pfnEDbgInit((PBYTE)pBaseIOAddress, dwMultiplier, wMAC))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r\n");
        return(FALSE);
    }
。。。。。。
}

DM9000DBG_IOBASE应该为多少呢??
0x88000000?0x88000300还是89000300???

DM9000DBG_MEMBASE是做什么的??大小为0x88000000???
哪位大侠,能否讲解下??

网友A:
我看看俺的BSP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俺的BSP再告诉你,,,

谢谢!!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1
  "XmitBuffer"=dword:20
  "RecvBuffer"=dword:20
  "SysIntr"=dword:1a        ;逻辑中断号为26~0x1a
  "IrqNumber"=dword:23        ;IRQ号为35~0x23
  "IoAddress"=dword:20000300        ;IO_BASE_ADDRESS,对应DM9000网卡接在BANK4中,同时INDEX port偏移量为300H;
  "UseSoftwareMac"=dword:1        ;使用软件MAC地址
  "SoftwareMacAddress0"=dword:20
  "SoftwareMacAddress1"=dword:04
  "SoftwareMacAddress2"=dword:09
  "SoftwareMacAddress3"=dword:18
  "SoftwareMacAddress4"=dword:00
  "SoftwareMacAddress5"=dword: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