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511驱动

楼主(2009-07-22):
OV511驱动
从网上找的OV511驱动的源码,在2440下加载之后,读到的图像通常是模糊的,也就是图像断行,还是灰度图,怀疑输出的YUV420数据,只得到了Y分量。但是初始化中明明将寄存器设置的是YUV420 OUTPUT.
我读了程序,觉得寄存器设置的有问题,设置的SnapShot根本用不上,因为数据里SOF = 24(25),对照DataSheet中,关于FIFO部分对SOF的描述,不是SnapShot Frame。那么就是一般的MODE,从Dram中读取数据。不知哪位大哥能帮我分析一下。
或者有正确的经验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数据
大哥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建议楼主打印出RGB数据 看看到底是什么值!
这个貌似30W像素的吧。
我觉得很多东西类似的。莫慌。

网友B:
看过楼主的一个帖子,最后Ov9652的寄存器是怎样设置的,怎样就能设置好时序了,我用的OV511也是用iic来写数据到OV511内部的dram,而且在PC上读到的数据如果放在DRAM中不及时更新,在2440上读到的数据也是清晰的,这可以说明从DRAM往外读数,再将YUV转换成RGB都是好的,就是IIC写入出了问题

网友C:
楼主,把你网上下的代码的网址发我下,我找到的代码质量不好

网友D:
回复WONIUpaopao:给我邮箱

网友E:
在pudn上搜的OV511 wince 下驱动,带ppt说明的,就一个版本

网友F:
http://www.pudn.com/downloads93/sourcecode/embed/detail3660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