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网划分谁会???

楼主(2009-05-12):
子网划分谁会???
? 1.根据以下主机地址和子网掩码,试找出每个地址所属的子网,并且找出该子网中的广播地址和可用的主机地址范围。
? 10.14.87.60/19
? 172.25.0.235/27
? 172.25.16.37/25
? 2.在接口上配置IP地址192.168.13.175掩码255.255.255.240这样配置可以吗?为什么?
? 3.实验中的子网规划
主机
ip地址
接口

网友A:
以前会,现在忘了。查查网络地址,主机地址,子网掩码的概念. 帮忙顶。

网友B:
子网的划分,实际上就是设计子网掩码的过程。子网掩码主要是用来区分IP地址中的网络ID和主机ID,它用来屏蔽IP地址的一部分,从IP地址中分离出网络ID和主机ID.子网掩码是由4个十进制数组成的数值"中间用"。"分隔,如255.255.255.0。若将它写成二进制的形式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其中为"1"的位分离出网络ID,为"0"的位分离出主机ID,也就是通过将IP地址与子网掩码进行"与"逻辑操作,得出网络号。
这个是网络中最基础的,转帖一篇,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