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和2G的AT命令是一样的么

楼主(2009-09-22):
3G和2G的AT命令是一样的么
小弟没有使用过at命令,问一下简单的问题:
3G和2G的AT命令是一样的么?
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3G/2G只是传数据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B:
AT命令应该是标准。

网友C:
第一,3G是否采用AT命令,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第二,就算是2G的,各个模块的AT命令也不全是一样的

网友D:
关注中,我也是最近要搞这方面的事情。可还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E:
同关注,貌似有区别,3G中CDmA2000和WCDMA的AT应该也不一样吧

网友F:
只有小部分简单的基本命令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格式应该都是不同的。

网友G:
好,通过各位的热情参与,大致有了了解,他们有一些通用的at命令,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有一些不同。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