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是如何响应Ctrl+X,Ctrl+C怎么重启shell的?代码在哪个函数响应这些消息的??

楼主:
 vxWorks是如何响应Ctrl+X,Ctrl+C怎么重启shell的?代码在哪个函数响应这些消息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操作系统起来后,使用ctrl+x,无法热启动,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在makefile和config.h都定义了热启动的地址。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Ctrl+X,Ctrl+C都是在ty中处理的,分别需要通过ioctl设置OPT_MON_TRAP和OPT_ABORT选项(默认是打开的),ctrl+c调用shellRestart实现shell重启,ctrl+x直接调用reboot实现系统重启。

网友A:
Ctrl+X是在系统内挂了一个钩子,按Ctrl+X实际上是调用钩子函数内的r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X是在系统内挂了一个钩子,按Ctrl+X实际上是调用钩子函数内的reboot

能说详细点么?我没找到。现在我们的系统发现ctrl+X每次的现象都不一样,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rl+X是在系统内挂了一个钩子,按Ctrl+X实际上是调用钩子函数内的reboot

能说详细点么?我没找到。现在我们的系统发现ctrl+X每次的现象都不一样,很想知道为什么

找到了tylRed 谢谢。顺便找了另外几个,哈哈

网友:
你们在哪个里面找的?BSP?还是内核源码?
BSP里是找不到的,看看内核源码ty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