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的高效除法

楼主(2010-02-22):
ARM的高效除法
有谁能给个在ARM里面利用子程序写高效除法代码的例子
越高效越好 不要一直做减法的那种 谢谢!
子程序

网友A:
ARM好像自带模拟乘法器的。

网友B:
看标题就范晕了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C:
用乘法代替。。
http://www.gkcity.com/n-i-40838-c-Potpourri.htm

网友D:
编译器自带的效率不高吗?

网友E:
编译器没有自带的DIV

网友F:
用C写程序,除法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G:
用移位算法啊,效率还不错,就是需要几个RAM
例如0x12345678/0x12
把0x12左移
检查012左移后是否大于0x12345678大于就result+=temp然后重新循环否则就继续
变量temp(初始值为1)左移
一时半会也表达不完整,反正就是左移,左移一次比较一次,快倒是快就是需要一点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