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详述linux-2.6.33内核在飞凌2440开发板的移植

楼主:
本文转引自飞凌BBS:http://bbs.witech.com.cn/thread-468-1-1.html

宿主机:ubuntu9.04
目标机:飞凌OK2440开发板
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3.4.1
交叉编译器路径:/usr/local/arm/3.4.1
要移植的内核版本:linux-2.6.33
文件系统类型: yaffs2 (目前使用光盘中linux-2.6.28.7的文件系统)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请各位指正。另外请回帖的各位老师、同学、工程师写清楚移植过程。如果只是通篇的问题,很难判断哪里有问题。

下载解压内核
        首先,从官网上下载linux-2.6.33的内核。
        ftp://ftp.kernel.org/pub/linux/kernel/v2.6/可以找到。
        新建目录mkdir /file/fl。将内核源码包拷贝到/file/fl的目录下。
        解压源码包
tar zxvf linux-2.6.33.tar.gz

移植yaffs2驱动
下载最新的驱动http://www.aleph1.co.uk/cgi-bin/ ... fs2.tar.gz?view=tar
解压在/file/fl下

tar zxvf yaffs2.tar.gz

进入yaffs2,

cd yaffs2

给内核打补丁

./patch-ker.sh  c  /file/fl/linux-2.6.33

成功后打印信息

Updating /file/fl/linux-2.6.33/fs/Kconfig
Updating /file/fl/linux-2.6.33/fs/Makefile

修改机器码
飞凌开发板的bootloader默认的机器码是193,所以我们在使用smdk2440机器的时候,需要修改机器码。修改arch/arm/tools/mach-types。将

s3c2410      ARCH_S3C2410    S3C2410    193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362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193

指定目标板machine、编译器和编译器路径
修改linux-2.6.33/Makefile,将

ARCH                ?= $(SUBARCH)
CROSS_COMPILE        ?=

修改成

#ARCH                ?= $(SUBARCH)
#CROSS_COMPILE        ?=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

增加devfs文件管理器的支持
我们所用的文件系统使用的是devfs文件管理器。修改fs/Kconfig,
找到

menu "Pseudo filesystems"

添加如下语句:

config DEVFS_FS
         bool "/dev file system support (OBSOLETE)"
         default y
config DEVFS_MOUNT
bool "Automatically mount at boot"
default y
depends on DEVFS_FS

修改晶振频率( 可解决打印信息乱码问题 )
文件: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s3c24xx_init_clocks(16934400);*/  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修改MTD分区
文件: 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
需要和bootloader中的分区信息相同(128M),否则,启动时出错。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0] = {
                .name        = "Boot",
                .size        = 0x00100000,
                .offset = 0
        },
        [1] = {
                .name        = "MyApp",
                .size        = 0x003c0000,
                .offset = 0x00140000,
        },
        [2] = {
                .name        = "Kernel",
                .size        = 0x00300000,
                .offset = 0x00500000,
        },
        [3] = {
                .name        = "fs_yaffs",
                .size        = 0x03c00000,         //30M
                .offset = 0x00800000,
        },
        [4] = {
                .name        = "WINCE",
                .size        = 0x03c00000,
                .offset = 0x04400000,
        }
};

关闭ECC校验
文件:drivers/mtd/nand/s3c2410.c
函数:s3c2410_nand_init_chip

/*chip->ecc.mode = NAND_ECC_SOFT; */  chip->ecc.mode = NAND_ECC_NONE;

修改nandflash驱动,支持K9F1G08的nandflash
修改drivers/mtd/nand下面的nand_bbt.c文件:

static struct nand_bbt_descr largepage_memorybased = {
        .options = 0,
        .offs = 0,
        .len = 1,           // 原数值为2,支持128M的K9F1G08修改为1
        .pattern = scan_ff_pattern
};
static struct nand_bbt_descr largepage_flashbased = {
        .options = NAND_BBT_SCAN2NDPAGE,
        .offs = 0,
        .len = 1,           // 原数值为2,支持128M的K9F1G08修改为1
        .pattern = scan_ff_pattern
};

下面,开始配置内核。
进入linux-2.6.33目录,把s3c2410的默认配置写入config文件。

make s3c2410_defconfig

配置文件系统选项
配置yaffs2文件系统
修改配置如下:

File systems  --->

  •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     512 byte / page devices
                -*-     2048 byte (or larger) / page devices

  •        Autoselect yaffs2 format

  •      Cache short names in RAM

    配置cpu相关选项
    修改配置如下:

    System Type  --->
        S3C2440 Machines  --->

  • SMDK2440

  •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 module

    如果现在编译内核,下载到开发板中,内核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呵呵,有了雏形,咱们继续移植设备驱动。
  • 最新回复

网友:
    能不能再加进去 对 irq中断号 还有register的操作的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