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印上网时app层与3g模块驱动程序之间的收发数据?

楼主:
    我使用2440+wince 5.0+3G模块实现上网功能,现在浏览网页时总是会出现突然不能浏览的现象,不能浏览网页时系统也不会提示网络连接断开;3g模块usb驱动程序由代理商提供,总说我们的app有问题,我想把app层与3g模块驱动程序的收发数据打印出来,我该在哪里添加或修改代码,谢谢?

网友:
在你发送AT命令和接收响应的地方,打印试试看

关键是3G模块,是USB转串口进行操作的,还是USB直接操作的?

网友:
3g模块和cpu之间采用usb接口连接,驱动软件通过usb硬件接口向应用层提供6个虚拟串口,这个驱动软件是供应商提供的,我无法修改。

我不能直接控制拨号上网使用的串口,因为已经交给wince的拨号程序了。

在驱动程序我不能修改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打印应用层和驱动软件之间的交互数据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APP上网?建议你可以先通过同步的方式上网,测试你的APP,如果也经常出现同样的问题就说明可能真是APP的有问题,如果很稳定,那基本可以确定是3G上网的问题,供参考。

网友:
APP就是CE自带的ie浏览器和协议栈阿.

什么是同步方式上网?如何实现?

网友A:
同步上网我实现了,使用activesync就可以了。浏览网页没有问题。

APP就是CE自带的ie浏览器和协议栈阿. 如何打印app和驱动程序的收发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上网我实现了,使用activesync就可以了。浏览网页没有问题。

APP就是CE自带的ie浏览器和协议栈阿. 如何打印app和驱动程序的收发数据呢?

那应该不是应用的问题了?
要打印这些数据,比较困难,可以试试看串口分离的方法,但实现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
只能在驱动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