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问题

楼主:
在wm5  显示分辨率为240*320的手机上开发的软件,放到现实分别率为480*640的手机上软件界面显示很不正常,该怎么解决?可以通过设置手机的参数来使软件正常显示吗?

网友:
不行!

重新调整软件UI并编译

网友:
那就只能根据手机的界面来调整吗?

网友:
看来必须重新编译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做成自适应分辨率的呢

网友:
有没有办法做成自适应分辨率的呢? 自己重写WM_PAINT消息,获取当前屏幕大小,动态调整界面,或者做2套界面,动态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做成自适应分辨率的呢

原理LS的都说了
不过2套UI我没有这么弄,一般还是通过代码来调整窗体以及控件的大小以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