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nicode 编码的情况下CString 转换成Char*

楼主(2009-08-11):
在Unicode 编码的情况下CString 转换成Char*
要写一个Win CE下的程序,编码必须是Unicode 。需要把CString类型转成char*
(LPSTR)(LPCTSTR)
strcpy()
memcpy().......这些方法均不行。
我用的
CString str=_T(".....略....");
char* ch=new char[str.GetLength()+1];
for (int i=0;i
{
*(ch+i)=str
;
}
ch[str.GetLength()]='\0';
但是只要str中又汉字得到ch就又乱码,请问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让CString转换成char* 不会出错。急
程序

网友A:
自己顶下,大侠们,帮忙啊

网友B:
转换:
CStringToChar(CString src,char **ch)
{
*ch = (char*)malloc(wcslen(src) * 2);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rc,-1,*ch,wcslen(src) * 2,NULL,NULL);
}
用法:
char* szChar;
CStringToChar(_T("中国china"),&szChar);
free(szChar);
szChar = 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