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才能在PB5.0与开发板之间建立内核调试关系。急!!!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才能在PB5.0与开发板之间建立内核调试关系。
我希望能够在开发板启动的时候,PB5.0能够对WinCE5.0镜像进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
很急呀!!!

网友:
KITL可以吧,没用过,你搜索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
只能通过KITL技术了,KITL技术就是为了实现能在PB中对代码执行实现单步、断点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通过KITL技术了,KITL技术就是为了实现能在PB中对代码执行实现单步、断点调试

楼上的大虾能不能在具体解释一下,我对这个没有接触过,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楼主的需求,估计只有KITL才能实现。所以要确认你们的平台是否支持。
如果不支持的话,那要实现KITL本身就需要花些时间。

实际开发及调试过程中,KITL并不是必须的。
打印调试的方法用得最多。

网友:
KITL,呵呵。看俺的博客有配置的。

网友:
打印串口信息,简单实用...
KITL本身就比较复杂...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