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10的LED驱动程序问题,用的是cvtech的jxarm9-2410实验箱,麻烦高手帮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驱动就是想测试一下LED,控制四个LED灯的亮和灭。程序可以编译,驱动模块也能正常加载,用户程序也能运行。就是LED灯没有反映。LED灯是好的,因为启动开发板的时候,灯是会亮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自己觉得有点疑问:就是不确定四个LED灯,是不是就是对应GPIO_F7,G0,G1,G8,我找不到这个板子的硬件连接图,是从内核文件smdk.c中看到的。

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最好是用过JXARM9-2410板子的,非常感谢。

以下是我的驱动程序:
/*  leddriver.c - Create an input/output character device
    my first driver --xuyongle 20090319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for -EBUSY */
#include         /* for verify_area */
#include                 /* for module_init */
#include           /* for get_user and put_user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D_MAJOR        214
#define         DEVICE_NAME         "myled"
static devfs_handle_t devfs_handle;

static unsigned long led_table[]=
{
GPIO_F7,
GPIO_G0,
GPIO_G1,
GPIO_G8,
};

static int leds_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ioctl_num,/* The number of the ioctl */
    unsigned long ioctl_param) /* The parameter to it */
{
  switch(ioctl_num){
   case 0: { write_gpio_bit(led_table[ioctl_param],1); printk("led off\n");break;}
   case 1: { write_gpio_bit(led_table[ioctl_param],0); printk("led on\n");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

static int leds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MOD_INC_USE_COUNT;
printk("Open successful\n");
return 0;
}

static int leds_clo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MOD_DEC_USE_COUNT;
printk("Close successful\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leds_open,
        .release         = leds_close,
        .ioctl                = leds_ioctl,
        };

static int __init leds_init( void )
{
            int ret_val;
        int i;
        ret_val = 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DEVICE_NAME, &fops);
        if (ret_val < 0) {
        printk ("%s failed with %d\n",
            "Sorry, registering the character device ",  ret_val);
        return ret_val;
        }
        else printk("register successfully!-xyl");

        devfs_handle=devfs_register(NULL, DEVICE_NAME, DEVFS_FL_DEFAULT, LED_MAJOR, 0, S_IFCHR|S_IRUSR|S_IWUSR, &fops, NULL);
        for(i=0;i<4;i++)
        {
        set_gpio_ctrl(GPIO_MODE_OUT|GPIO_PULLUP_DIS|led_table);
        write_gpio_bit(led_table,1);
        }

        printk ("%s 3The major device number is %d.\n","Registeration is a success", LED_MAJOR);             printk ("you'll have to create a device file. \n");
        printk ("We suggest you use:\n");
        printk ("mknod %s c %d 0\n", DEVICE_NAME,LED_MAJOR);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leds_exit(void)
{
  int ret;
  ret = un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DEVICE_NAME);
  if (ret < 0)
    printk("Error in module_unregister_chrdev: %d\n", ret);
  else printk("unregister is successful");
  devfs_unregister(devfs_handle);
};

module_init(leds_init);
module_exit(leds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Cvtech Co., Ltd ");
MODULE_DESCRIPTION("LED char driver");

以下是我用来测试驱动的应用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put format:ledtest 1 1or0*/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number;  //select led1 to led4
int ledonoff;//led on or off
int fd=-1;
sscanf(argv[1],"%d",&ledonoff);
sscanf(argv[2],"%d",&number);

fd=open("/dev/myled",0);
if(fd<0)
  {
   perror("open device myled");
   exit(1);
  }
ioctl(fd,ledonoff,number);
sleep(5);
close(fd);
return 0;
}

网友:
自己结:应该是引脚资源被占用,所以测不出。

网友:
我也用一样的板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找不到端口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