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中关于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楼主:
{5D8C1CC7-BB94-4A0D-9942-DC6888556665}

网友:
手动加上去~~~~~~哈哈

网友:
bsp包目录下的同名bat文件

网友:
手工我会,就是想知道是在哪自动加入的!

同名bat文件

旧的是这样
@REM --- To support S2400X01 processor...

set FORCE_TGTCPU=ARM920

REM - USB function support
set BSP_NOUSBSER=

REM Support for SD/MMC
set BSP_NOSD=

@REM - No PCI NE2000 function
set BSP_NIC_NE2000_PCI=

REM - CS8900 Ethernet
set BSP_CS8900=

REM - No PCI bus on this platform -
set BSP_NOPCIBUS=1

@REM --- To support multi-region BINFS on flash
set SYSGEN_MSFLASH=1
set SYSGEN_BINFS=1

新的是这样

@REM --- To support S2400X01 processor...

set FORCE_TGTCPU=ARM920

REM - USB function support
set BSP_NOUSBSER=

REM Support for SD/MMC
set BSP_NOSD=

@REM - No PCI NE2000 function
set BSP_NIC_NE2000_PCI=

REM - CS8900 Ethernet
set BSP_CS8900=

REM - No PCI bus on this platform -
set BSP_NOPCIBUS=1

@REM --- To support multi-region BINFS on flash
set SYSGEN_MSFLASH=1
set SYSGEN_BINFS=1

这句
set BSP_CS8900=
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用PB导入不同的bsp包

BSP_CS8900会不同。

还有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Variable (Optional) Specifies environment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this Catalog item,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at:
Variable( , )

Note   In Windows CE 5.0, if you set value to "" or leave it blank, the entire declaration is ignored. If you use any other values as the setting for value, Platform Builder sets value to "1".

看帮助文档,应该这个variable也起作用的啊?

网友:
现在的问题!新旧两版BSP我怎么看怎么是一样的,可以就是使用时BSP_CS8900,旧版为未定义,新版值为1.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其结果使旧版BSP的BIB,REG文件中所在使用BSP_CS8900来打包的网卡信息及驱动都不会加到BIN中。手工加上定义一下就可以了!但我想知道人家新版是什么设置的。不解中。。。。。。。。

网友:
感觉是克隆过来的,如果非要看看CS8900在哪里自动设置的话,建议LZ在整个BSP目录下搜索一下CS8900,看看新旧的区别,个人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