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logo,还有一个小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我的代码原来使用了一张图片,转成数组文件后,大小是2.1M。我现在要更改一张图片,转成数组文件后,大小是2.4M。按理说新的图片应该全部覆盖就的图片吧,但是我启动的时候,先看到新的图片,然后竟然还会显示1秒钟左右的旧的图片,才会进入wince桌面。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实在oal里面加入图片显示的,在OEMinit中,执行两个函数,一个是LCDInitial,一个是SplashImage。其他代码部分包括bootloader部分都么有图片显示的设置。我现在的image都是写入flash的,是哪里没有清空吗?又该如何清空呢?非常感谢。
其中LCDInitial重要执行一个clearbuffer,代码如下:

void ClearFrameBuffer()
{

        DWORD i;
        unsigned *fbp;

        gFrameBuffer = (PBYTE)FRAME_BUFFER_0_BASE_VIRTUAL;

        fbp=(unsigned *)gFrameBuffer;

        for(i=0;i<(640*480*(16/8)/4);i++)
        {
                  *fbp++ = 0x00000000;  // Zeros turn it black
        }

}

不过这个似乎和显示图片没有太大关系。
LCDinitial后,执行SplashImage,代码如下:

DWORD i,j;
        USHORT* fbp;
        int p=0;
        gFrameBuffer = (PBYTE)FRAME_BUFFER_0_BASE_VIRTUAL;
        fbp = (WORD *)gFrameBuffer;

        for(i=0;i<(640*480*(16/8)/2);i++)
                {

                        *(fbp+i) = bitmap[((640*480)*(16/8)/2-i)];;

                }
                 OALMSG(1, (L"+SplashImage --\r\n"));

网友:
..........然后竟然还会显示1秒钟左右的旧的图片,才会进入wince桌面。

这个1秒钟的旧图片显示估计是显示驱动中加载的,lz好好看看显示驱动中是否也调用了显示图片的代码。

既然更改了图片了,lz在代码中把旧图片的数组都删掉没有?

网友:
我也觉得好奇怪,我再研究一下显示驱动。谢谢。
我已经将旧的图片文件完全替换掉了,唉。OAL的代码中也做了修改了。

网友A:
真的是显示驱动的问题,我一开始竟然没有想到。唉。
多谢提醒哈,100分都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显示驱动的问题,我一开始竟然没有想到。唉。
多谢提醒哈,100分都送给你。

晚来一步,错失得分机会..............
这个东西也说明了个问题

图片可以在bootloader,OAL,LCD驱动阶段显示
解决问题就好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