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传输文件到WinCE

楼主:
1.只在PC端写程序
2.不想使用RAPI
3.想通过USB通信方面的
我的想法是把手机设备当成U盘,但是要手机设备上面进行设置通过USB方式通信才行...
这样就可以想操作本地磁盘操作手机了,我觉得这样不行...
只在PC端写USB通信方面的程序 能不能把一个文件拷到wince手机上去了?
或者其他方法了?我USB通信基本上是不会拉,该朝什么方面着手呢?

网友:
引用楼主 tianhaoma8888 的回复:
1.只在PC端写程序
2.不想使用RAPI
3.想通过USB通信方面的
我的想法是把手机设备当成U盘,但是要手机设备上面进行设置通过USB方式通信才行...
这样就可以想操作本地磁盘操作手机了,我觉得这样不行...
只在PC端写USB通信方面的程序 能不能把一个文件拷到wince手机上去了?
或者其他方法了?我USB通信基本上是不会拉,该朝什么方面着手呢?

“我的想法是把手机设备当成U盘,但是要手机设备上面进行设置通过USB方式通信才行... ”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只在PC端写USB通信方面的程序 能不能把一个文件拷到wince手机上去了?”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在WINCE短写个USB接收程序, 然后自己编下协议, 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A:
如果不想使用常用的U盘形式,就自己开发一个USB的驱动,接收PC的命令并访问WINCE设备的数据。

网友B:
只在PC上写程序,是无法完成文件传输的

如果将设备当U盘,只在PC端写程序可以完成文件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在PC端写USB通信方面的程序 能不能把一个文件拷到wince手机上去了?”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在WINCE短写个USB接收程序, 然后自己编下协议, 就可以传输了

FLandY1982 能不能帮忙找个 demo瞧瞧啊 我想看看pc和wince是如何通过usb通信的 关键是wince那边要如何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使用常用的U盘形式,就自己开发一个USB的驱动,接收PC的命令并访问WINCE设备的数据。

写USB驱动很难也,我水平不够也,这个驱动好象是要写在手机那边吧,而且我是不想在手机那边写程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在PC上写程序,是无法完成文件传输的

如果将设备当U盘,只在PC端写程序可以完成文件传输

恩 相信这位大哥说的... 但是我可就难办拉,手机要当成U盘,是手机上面的通信设置决定的吧
如果要在手机上写代码 让他在插到PC时自动为U盘,该朝什么方向研究呢 得先去找找看

网友:
MARK,我也学习下。

帮顶下。

网友D:
WinCE设备识别成U盘,记得坛子上以前讨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CE设备识别成U盘,记得坛子上以前讨论过。

thanks 我去看看

网友:
如果不用RAPI,并且文件不大,可以考虑用串口。
插上USB同步线后,如果不同步,在CE端会有一个串口可访问,PC端也会新增一个设备供读写。
以前曾在2410的WinCE5.0上这么干过。

网友:
u盘方式最简单,一般平台都会有对应的驱动程序,移植一下就可以。

网友:
to:这样就可以想操作本地磁盘操作手机了,我觉得这样不行...
为啥不行呢
to:PC端写USB通信方面的程序 能不能把一个文件拷到wince手机上
确实如楼上很多兄弟所说,需要device端也来和pc上交互,实现起来也很麻烦
既然这样,莫不如直接把设备作u盘简单

网友:
恩 最后还是用了RAPI2
结拉 大伙辛苦拉

网友:
呵呵,用rapi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