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内核裁减(中文字体)及字库和内核的分离,没有成功`````

楼主:
按http://blog.eeworld.net/wincemobile/archive/2009/01/20/3839787.aspx这上面的方法进行。
1、在platform.reg中添加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Hard Disk"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Hard Disk\\simsun.ac3,NSimSun" ;我是用的压缩字库,所以为simsun.ac3。

      "Courier New"="\\Hard Disk\\simsun.ac3,NSimSun"

      "Arial"="\\Hard Disk\\simsun.ac3,NSimSun"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simsun.ac3,NSimSun"

      "Symbol"="\\Hard Disk\\simsun.ac3,NSimSun"

2、在工程目录中common.bib文件中删掉simsun.ac3相关项,确认该文件不会编到内核中。

3、把文件拷到Hard Disk中

可不行,希望大家指点下。Hard Disk是flash的其中一个分区。

网友:
wince6.0 R2版以后才支持字体的裁剪

网友:
通过更改字库文件组件及相关设置实现对NK进行裁剪(尤其适用中文简体系统)
参考一下。
注意:
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和 GB18030 Data Converter这两个组件要选,并且要确保在加载显示驱动之前就要加载这个存储器的驱动,否则系统启动后所有的字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回Veabol,加了的。我加进去后重新启动了。还是没有。
回FlandY1982,是不是说这个功能在CE 5。0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Veabol,加了的。我加进去后重新启动了。还是没有。
回FlandY1982,是不是说这个功能在CE 5。0是不允许的?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弄错了. 5.0裁剪字体是允许的..
印象中R2更新里面有这么一条:
..A new pluggable font engine framework

网友:
我以前在模拟上试过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