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D7997这块芯片?

楼主(2009-05-04):
有没有人用过AD7997这块芯片?
是一块i2c总线的a/d芯片,现在在读取转换结果时地位数据一直是ff,高位数据倒是能根据前端送的电压的不同而改变,但也就是在0,3,7,F之间变化。驱动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其他也有i2c器件用了该驱动,用示波器看了下时序也符合datasheet的要求。
用的是mode2模式
芯片
数据

网友A:
把数据手册多看几遍

网友B:
已经看了无数遍了,而且感到问题很奇怪,所以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看示波器读到数据要不就是全0,要是有1后面就都是1,而且波形是类似clk那种,但是写的波形又没问题

网友C(2012-07-16):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你在发完命令后用循环读取一个叫接收满的状态寄器,然后看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