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fpga寄存器问题

楼主:
本人要在2440下读写fpga中的4个寄存器。fpga的片选为cs4。
首先设置好时序(PROGRAMMABLE ACCESS CYCLE)
在将0x20000000映射到虚拟内存,此时寄存器对应2440的物理地址应该是0x20000000,0x20000002,0x20000004,0x20000006
可是读写都不对,估计是时序设置有问题,是不是还有哪里要配置一下呢?

这里是设置时序
p_mscregs = VirtualAlloc(0, MSCREGS_SIZE,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p_mscregs){return FALSE;}
if (!VirtualCopy(p_mscregs, (LPVOID)(MSCREGS_PHYSADDR/256), MSCREGS_SIZE,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 {return FALSE;}
*(volatile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p_mscregs + MSC4_OFFSET) &= 0xFFFF0000;
*(volatile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p_mscregs + MSC4_OFFSET) |= CS4_SETUP;        //0x00007FF0

这里是做cs4的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转换
p_fpgaregs = VirtualAlloc(0, MSCREGS_SIZE, MEM_RESERVE, PAGE_READWRITE);
if (!p_fpgaregs) {return FALSE;}
if (!VirtualCopy(p_fpgaregs, (LPVOID)(Fpga_Base_Addr >> 8), MSCREGS_SIZE,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return FALSE;}

网友:
暂时不用写驱动先
如果是wince5.0 就写个应用程序去读,还有楼主有些地址不是四字节对齐,要注意,否则访问失败。

网友:
确实之前看到过6.0是不可以在用户程序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了。
程序是跑在5.0上的,如果直接用应用程序实现的话,是否也是用这种地址映射的方式实现?
因为寄存器是16位的,所以读的是2字节。现在的问题是访问不了,我想应该不是四字节对齐的问题把?
请gooogleman说一下这样访问的思路是否正确?或者提供下别的思路?

网友:
请到www.armce.cn/bbs下载软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里是设置时序
p_mscregs = VirtualAlloc(0, MSCREGS_SIZE,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p_mscregs){return FALSE;}
if (!VirtualCopy(p_mscregs, (LPVOID)(MSCREGS_PHYSADDR/256), MSCREGS_SIZE,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 {return FALSE;}
*(volatile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p_mscregs + MSC4_OFFSET) &= 0xFFFF0000;
*(volatile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p_mscregs + MSC4_OFFSET) |= CS4_SETUP;? ? ? ? //0x00007FF0
請問樓群主你的MSCREGS_PHYSADDR是多少?

网友:
FPGA寄存器读取 跟你的地址线接法有关系,一般情况最好是 4字节对齐。
确认你的FPGA内部相应的寄存器映射到相应的地址线操作了。

网友:
我也测试类似的驱动,遇到的问题也一样,没法读写数据,不知楼主是怎样把问题解决好的,希望能分享一下.

网友:
函数调用看起来都没问题,很可能是物理地址是无效的。可以用googleman给的那个软件debug,或者干脆在startup里面(mmu没启动时候)读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