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 注册表 autoformat

楼主:
请问关于在注册表里面设置问题
      【】 我的nandflash是64MB的,三个分区,一是bootloader 二是 wince系统预留,三是为用户的存储空间;
我在注册表里面用到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BootPhase"=dword:0
        "MountAsBootable"=dword:1
          "Flags"=dword:1000
        "Folder"="Storage Card"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MountFlags"=dword:2

结果是,在我的设备里面就只能看到一个不到2MB的Storage Card;
        【】我在控制面板里面将这个分区删除,然后把DISK格式化,在新建分区就可以得到30MB的storage Card;

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在注册表里面实现一步到位;
        格式化--->建立分区---->

网友A:
在eboot里面或者在驱动里面将剩余的空间分区,有了有效的分区信息,系统加载时才能顺利的自动格式化。

网友:
对于autoformat
我深有体会
如果你在bootloader没有实现格式化FAT分区,那么这个autoformat 要设置
否则可以不予理会。

网友:
autoformat 就可以了,你看PB帮助吧。

网友:
這個加上去看看,有可能是被common.reg的default設定值蓋住了
"DisableAutoFormat"=dwor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boot里面或者在驱动里面将剩余的空间分区,有了有效的分区信息,系统加载时才能顺利的自动格式化。

在驱动里面怎么做!

网友:
已经做好了 ! 我之前就是在nandflash中做了分区设置的!
准确说是: nand的块的划分!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