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slider 控件如何自绘 自绘背景 滑块等

楼主(2010-03-01):
evc slider 控件如何自绘 自绘背景 滑块等
RT
滑块
slider
如何

网友A:
我想自己画一个slider 控件
先是贴一幅划槽 的图片,然后再贴一幅滑块的图片,但怎么让滑块的图片放在划槽 图片的上面,而不被遮挡?

网友B:
改了一下 显示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解决了,首先恭喜你,那楼主是不是要散些分啊?呵呵

网友D:
我在按我的思路做,
想看看 你们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E:
我的做法:不用控件,直接在窗体上绘制,响应鼠标按下消息
一切自己处理

网友F:
其实可以派生一个slider控件,之后修改里面的虚拟函数即可。不过在嵌入式中一般都是使用DC来实现,这样方便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