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95驱动16*16点阵遇到很奇怪的问题,实在没检查出问题,在线等

楼主:
这是程序

#include

sbit ser = P3^7;
sbit OE = P3^6;
sbit RCK = P3^5;
sbit SCK = P3^4;
sbit G1 = P2^0;
sbit G2 = P2^1;

char code tab[]=
{
        0x02,0x00,0x04,0x00,0x1F,0xFF,0xE0,0x00,
        0x00,0x00,0x1F,0xFF,0x40,0x00,0x20,0x00,
    0x1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2,
    0x20,0x01,0x7F,0xFE,0x20,0x00,0x00,0x00  //们
};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void main()
{
        char i,j;
        char shang,xia;
        while(1)
        {
                for(j=0;j<16;j++)
                {
                        OE = 1;
                        G1 = 1;
                        shang = tab[j*2];//上半屏数据
                        xia = tab[j*2+1];//下半屏数据
                        for(i=0;i<8;i++)
                        {
                                ser = xia&0x01;
                                SCK = 0;
                                SCK = 1;
                                xia >>= 1;
                        }
                        for(i=0;i<8;i++)
                        {
                                ser = shang&0x01;
                                SCK = 0;
                                SCK = 1;
                                shang >>= 1;
                        }
                        RCK = 0;
                        RCK = 1;
                        P1 = j;
                        G1 = 0;        //G1是154的使能
                        OE = 0;
                        Delay(5);
                }
        }
}

列驱动用的是154,P1是154的输入
硬件连接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用573驱动时是正常的,换成595后就不正常了.
以为是595的连接出问题了,可是单独往595送数据,比如上面的直接令shang = 0xaa;xia = 0x55;这个显示还是正常的。可是换成数组时就不正确了。
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1,汉字显示闪烁太厉害,不是延时的问题,怎么设置延时都不行。
2,只要有汉字的点落在点阵的第一列上,那么在第一列的有点的这一行就全部是亮的。
更奇怪的是,偶尔会出现P1 = j;改为P1 = j+1;或j+2时显示正常,只是字往右边移了一位。但是改为P1 = j就又不正常了,此时再改为P1 = j+1或j+2;却显示的不是字,在点阵上只显示出一行了。

网友:
573是并入并出,595是串入并出,数据传输变慢
需要提高扫描频率,减少延时时间即可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就是在两个for循环之间没锁存数据。
            for(i=0;i<8;i++)
            {
                ser = xia&0x01;
                SCK = 0;
                SCK = 1;
                xia >>= 1;
            }
            for(i=0;i<8;i++)
            {
                ser = shang&0x01;
                SCK = 0;
                SCK = 1;
                shang >>= 1;
            }

595是8bit的移位锁存器,你在第一个for循环结束的时候,已经将一个char数据串转并移到了595的寄存器上,此时,你应该要锁存该数据,而且要先处理,将其扫描在屏幕上,然后再下一个for循环,原理同上。

也可以这样说,上下屏分开处理,原因是595是8bit的移位寄存器,当它的寄存器得到一个有用的8bit数据后,就应该先锁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