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唤醒有驱动没有加载?

楼主:
平台wince 5.0  + 三星2450

休眠是可以实现的,可是唤醒时有些驱动没有加载,如触摸屏,camera等。请问这是为什么,控制加载驱动的代码在哪?

多谢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呵呵。。英雄快来

网友:
触摸屏驱动加入起作用的话就可以唤醒,不需要设置什么吧,
我用的ATMEL9261+WINCE5,驱动定制的时候加入鼠标和触摸屏驱动,鼠标和触摸屏唤醒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1. 对 wince 而言, suspend/wakeup 是不会 unload/load driver 的. (bus 上的 client driver 除外)

2. touch 是 mdd/pdd 的架构, 故其 suspend/wakeup 时会呼叫 DdsiTouchPanelPowerHandler.

3. camera 是 stream driver, 故其 suspend =>XXX_PowerDown, wakeup=>XXX_PowerUp.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嗯,最多是有些寄存器没有恢复,
不会卸载驱动的。
卸载了就失去了休眠的优势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唤醒这没处理好!3楼讲的对!DdsiTouchPanelPowerHandler这些函数肯定会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