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唤醒后,死机了,贴出死机码,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2450的CPU,WINCE5.0,系统休眠经唤醒后,屏幕正常,但触摸屏完全没反应,
用键盘操作则产生中断死循环,可用U口外接的鼠标正常操作(比如运行程序等),但没点几下就死机,死机码如下:
请问各位大概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Data Abort: Thread=83ae345c Proc=8120667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1d9f4(gwes.exe+0x0000d9f4) RA=83908b3a(???+0x83908b3a) BVA=08000025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3908c28 Proc=8120667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1d9f4(gwes.exe+0x0000d9f4) RA=83b094d6(???+0x83b094d6) BVA=08000025 FSR=00000001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85cec Proc=81206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b85cec Proc=8120667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1d9f4(gwes.exe+0x0000d9f4) RA=63b5afb6(???+0x63b5afb6) BVA=08000025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3bdc6e8 Proc=81206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3fb4278(coredll.dll+0x00044278) RA=03fb4278(coredll.dll+0x00044278) BVA=0a00013a FSR=00000001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83bdc6e8 AKY=00000011 PC=03530000 BVA=0a00013a
R0=00000001  R1=0000000b  R2=0a06fcd8  R3=03f78110
R4=03f881f0  R5=0a06fcd8  R6=00000000  R7=03f8c834
R8=81d92964  R9=0350a598 R10=034e0000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83a79e68  Lr=0353bec4 Psr=6000001f
Prefetch Abort: Thread=83f16400 Proc=812065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b0c658(???+0x03b0c658) RA=03b91698(ndis.dll+0x00011698) BVA=03b0c658 FSR=00000005
Prefetch Abort: Thread=83f19758 Proc=812065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f19758 Proc=81206670 'gwes.exe'
AKY=0000000d PC=0001d9f4(gwes.exe+0x0000d9f4) RA=23f1999a(???+0x23f1999a) BVA=08000025 FSR=00000001

网友:
内存异常

1, 某数组变量没有赋值
2, 动态申请内存没释放(可能性不大)

网友:
gwes貌似挂掉了

检查一下输入输出设备驱动,比如触摸,键盘,LCD

网友:
顶起。。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得怎么样了。好像跟2D加速的那个库有关系。。。

网友:
可能和gwes中某段程序有关系!比如申请的内存之类的!

网友A:
我还没解决呢。。。。,我现在发现系统唤醒后,即使什么都不干让它闲着,过1分钟左右它就会自动出错,出现: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85cec Proc=81206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此时鼠标能动,但想正常浏览文件夹发现系统已经死了。

网友:
我把执行休眠的一句和“B.”那一句屏蔽掉,就是下面这两句,是把0x2BED赋给PWRMODE的低15位:
str r5, [r4]; Power Off !!
b.

屏蔽掉以后,我选择挂起,系统执行完挂起的准备工作以后直接又开始唤醒,
打印信息显示运行完BSPPowerOn()的几个子函数后,就弹出错误的打印信息了,
不知道是不是flash的错误还是什么错误??

错误码如下: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563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563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563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818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818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5818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072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072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072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327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327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56327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网友:
小弟建议两个:
1. 看看最近修改了什么driver或者硬件的东西
2. 如果啥都没有改,尝试拿掉driver进行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解决呢。。。。,我现在发现系统唤醒后,即使什么都不干让它闲着,过1分钟左右它就会自动出错,出现: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85cec Proc=812067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此时鼠标能动,但想正常浏览文件夹发现系统已经死了。

哈。。现象一模一样的。。。是不是MLC解决方案中三星的文件系统本身就有问题。听说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高手们,有解决办法吗??
我的另一帖,同一个问题的,尝试了不同的方法: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22/16/469c81d4-ae89-4cbf-bc98-ed3162b9648a.html?seed=921716610&r=59989045#r_59989045

网友:
本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呀,头都大了,有高手解决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B:
一直拖了很久,还没解决,可能是各个开发板生产厂商按照自己的需求把三星的BSP做了修改,把某些东西改乱了。

用三星原版的BSP应该没有问题。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拖了很久,还没解决,可能是各个开发板生产厂商按照自己的需求把三星的BSP做了修改,把某些东西改乱了。

用三星原版的BSP应该没有问题。我猜的。

原版的也没有做,因为这个是开发板,不是PDA、
所以电源管理要自己做的,据我所知Marvell的BSP做的较完善。

网友:
同情,两个月过去了,嘿嘿。加油。

网友:
原来是BSP的版本太低了,最新的三星BSP已经解决了这个bug了。。。。。真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