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内存?

楼主:
写了一个bootloader,已可以稳定运行,现在换了一块不同的RAM芯片,修改bootloader中对应参数后,不能工作;
跟进后发现访问内存时出错,即在loader程序和应用程序拷贝到内存时都会挂掉,各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关注中,没有人顶啊,帮忙顶下

网友:
你贴点代码上来啊,这个描述没法分析:)

网友:
可能存储器的位置配置不对,看看各个地址

网友:
管脚是否兼容,配置是否兼容等

网友:
确定硬件是正确的吗???
是不是bootload必须下载到flash以后才能正常用啊???arm7的中断向量表存放在0x00开始的地方,估计arm9也需要吧。。。
另外和sdram的刷新周期有关吗?
如果总线宽度什么修改了的话,对应的参数也需要修改的。。。。可能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也许是RAM的其实地址已经变了,也就是存储器的地址已经变了,还是检查一下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
把芯片型号和配置参数发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型号和配置参数发一下吧

之前是Micron 512Mb和1Gb 的16位 DDR2
现在是hynix 512Mb 16位 DDR2

网友:
是否内存驱动不对

网友B:
描述详细点,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详细点,这样便于分析。

之前是Micron 512Mb和1Gb 的16位 DDR2
现在是hynix 512Mb 16位 DDR2

问题出现在从FLASH下载代码(L1,L2)到内存,错误提示:错误的位置 LOAD/WRITE
在L2步骤跟到的是在memcpy函数那里挂掉,这个函数是在解压缩的时候用到

两种芯片引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