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教关于总线的问题
总线标准有专利吗?要生产某一种总线标准的产品需要付费吗?另外,总线标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产品
专利

网友A:
这样问是不是太过泛泛了些? 任何创新的技术都可以申请专利,但申请专利很多时候并不是必须的.

网友B:
苹果曾经为1394收取每个端口1美元的费用,一时传为笑谈。

网友C:
抱歉问得太模糊了,我的疑问是,既然复杂的总线标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肯定是进行了大量的仿真和实验,那么理应属于知识产权。公开让其他厂商生产,对于制定标准的公司又有什么好处呢。某一个总线标准总是以技术联盟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单一的厂商进行生产,这里边是否存在有先共同把蛋糕做大,再进行分蛋糕的意思。

网友D:
也许可以卖相关的芯片!技术转让等!

网友E:
ISO 鼓励创新,不鼓励收费.但是如果涉及到占用协议的资源性问题,就例外了.例如USB等协议就是.VID就要注册费用.毕竟资源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