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tslib,遇到ts_open: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 ...

楼主(2010-04-16):
移植tslib,遇到ts_open: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题
移植tslib,遇到ts_open: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原因
file

网友A:
...看看ts_open要open的什么东西,去看看有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然后找找在哪里 估计路径设置有问题,tslib貌似要设置环境变量的...